[ZLG-ARM] IAP数据写不进去

楼主(2007-01-26):
  程序如下:
   ReadParID();
   BootCodeID();

   SelSector(10,10);                          // 选择扇区1
   EraseSector(10,10);                        // 擦除扇区1
   BlankCHK(10,10) ;                          // 查空扇区1

   SelSector(10,10);
   for(i=0;i<512;i++)
   source=0x41;

    RamToFlash(0x00030000,  (uint32)source, 512); // 写数据到扇区1
    查地址0x00030000数据为0xFF,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地址0x00030000中数据就为0x41.

地址0x00030000中数据就为0x41.可以结果为0xFF,请各位看看,有什么问题?

楼主:
第10扇区地址为0x00030000-0x00031FFF大小共8K。

第10扇区地址为0x00030000-0x00031FFF大小共8K。

楼主:
我用的是LPC2210光盘上的IAP程序。

我用的是LPC2210光盘上的IAP程序。

网友A(2008-04-14):
LPC2210无片内FLASH,难道那个IAP程序也可以对片外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