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有GPIO开漏输出的疑问

楼主(2007-02-01):
贵公司《深入浅出arm7--LPC213x》一书中第149页提到

lcp2131中具有i2c总线功能的i/o口为开漏输出,在用作i2c以及其他功能时需要加上拉

请问如果i2c总线的io口仅仅用于普通的输出功能,是否也要加上拉?

网友A:
RE

P149已经说得很清楚。
Lpc2131的GPIO分两类,一类需要上拉电阻,另一类不需要。您所提到的也可用作I2C的引脚,是在“需要上拉电阻的GPIO”小节里进行叙述的。
由于自身口结构的问题,所以具备I2C总线功能的IO口作输出时必须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