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个有关LPC2132调试的问题

楼主(2007-02-01):
   使用周工的LPC2132开发板时,经常会遇到在编译通过进入AXD界面后点击go按钮跳不到主程序main的中断处的情况,这时我调用其他的例程试,可能就好了,好了之后再调试其它的程序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但有时这样也不行,感觉很不稳定,凭运气一样,有时怎么也进不去,很是郁闷呀。
   还有,买开发板时提供的串口调试工具EasyARM-C.exe,是不是不稳定,使用同一个例程(深入浅出ARM7课本上的串口例程1),有时候显示正确,有时候怎么显示也不正确,到底怎么回事????
   我自己做的板子也有同样的问题,有谁遇到同样的问题么,到底怎么解决的?搞得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我板子硬件的问题还是串口软件的问题

楼主: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A:
我遇到了,就是听天由命,不稳定,个人想法,不带攻击性

网友B:
这是JTAG的问题.还一个H-JTAG就可以了。

网友C:
哈哈~~~我从不使用这些洋玩意~~~

网友D(2007-03-30):
RE

我遇到了,就是进不了MAIN(),烦

网友E:
re

可以进入MAIN()

你打开Target目录下的Target.c文件。寻找以下代码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 = 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可以发现while((PLLSTAT & (1 << 10)) == 0);这句是导致不能执行的关键,他一直等待部成立才继续往下执行,然而这是模拟调试,PLLSTAT值是不会改变的,除非人为把这个寄存器的相应位修改。

简单调试方法是屏蔽此条语句。

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