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菜鸟请教周公串口编程问题

楼主(2007-02-01):
问题:1、  if( 0x04==(U0IIR&0x0F) ) rcv_new = 1;这句语句中U0IIR的取值说明什么意思?U0IIR[3:1]的取值不是没有100么?
   2、实验3.21思考题2,如果每收到一个字节就产生中断,如何设计程序?是不是只要把UOFCR取01即可?那中断服务程序中数据如何读取到数组中呢?数组的下标如何改变阿?
  刚开始学习嵌入式,请详细解释为盼!

楼主:
高手们,请解释一下阿不要这么冷漠好不好?

网友A:
RE

建议您仔细看一下数据手册或者我们公司教材里对各个UART寄存器和位功能的说明。
首先应该大体了解一下寄存器结构和引脚结构再来使用UART。否则,例程一定是看不懂。想不看数据手册而节省时间的话,最终还是节省不了的。

楼主:
接受批评

又看了一遍U0IIR寄存器的位功能,发现自己搞错了。周公批评的对,以后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