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LPC214X内部RTC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使用LPC214X内部RTC时,利用VBAT引脚对其供电,问题是RTC能在214X其余VDD等电源引脚断电时独立工作吗?即LPC214X能否在只提供VBAT和与RTXC1、2连接的外部32K晶体时单纯作为一个实时时钟芯片工作?

网友A:
RE

可以。
RTC独立工作需要两个条件,独立的电源、独立的时钟源。
而您说的情况是符合此两个条件的 。

LPC2100 /2200的RTC就不行,因为没有独立时钟源。

楼主:
明白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