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看看我关中断的方法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2-08):
VICIntEnClr = 0x00030000;    //关外部中断2和3

这两个中断都分配为IRQ中断

在我的代码里,没有关CPSR里面的标志位,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刚才看到有高人说必须先关“总标志位”。

网友A:
RE

VICIntEnClr = 0x00030000;    //关外部中断2和3
这句可以保证外部中断2和3绝对没法发生。

关CPSR里面的标志位,可以保证所有IRQ中断或FIQ都没法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