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00引导代码,将ROM搬运到RAM??红色紧急

楼主(2007-02-08):
(无正文)

网友A:
果然有意思。。。。。。

网友B:
周立功引导代码中好像没有搬运功能

不过lpc系列不用搬运的   在rom中运行也很快   据说是用了某种神奇的技术。。。反正我没看明白    反正就是很快了

网友C:
RE

为什么非要在上电时从FLASH拷贝到RAM里运行?不明白您的意思。

技术上当然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片外flash不够快

第一:RAM中够快,通讯数据较多,要求实时性,
第2:中途会向flash中写入数据,目前只是把编程函数copy到ram中跑,如果能 在ram中跑,是不是更好
第3:在片外flash中的运行速度远没有内部RAM快,

网友B:
44b0里面搬运代码

可以看到明显效果      lpc中我试过了    效果不明显

楼主:
LPC效果也非常明显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fucmax    0x100//flash处理函数编译后的尺寸,可以利用编译器得出
typedef void(*FUC)(void);
void flash_fuc(void)//可以自己定义函数参数
{
//处理flash
    printf("handle flash ");
}
int main(void)
{
    FUC handle_flash;
    char  dest[fucmax];
    char *sour=(char *)flash_fuc;
//    dest=malloc(fucmax);//利用动态分配内存
    memcpy(dest,sour,fucmax);
    handle_flash = (FUC)dest;
    //禁用所有中断
    handle_flash();//运行ram中的flash处理函数
    printf("over ");
    //使能中断
//    free(dest);//释放
    return 0;
}
用上面这种方式将LED闪烁测试代码copy到ram中运行,发现ram中的运行速度至少是片外flash的10倍以上

楼主:
楼上有何保留,直言无防

一提熊猫泪千行,咋知何日不烧香。
天涯何处无熊猫,何必单恋三枝香。
熊猫未死香不尽,杀毒正扫泪怎干?
路逢熊猫须当避,不是高手莫修机。
只因世上多熊猫,才有人间百毒生。
熊猫一个能毁机,杀毒一堆也关闭。

网友D:
如果采用LPC2xxx有内部ROM不用,还不如不用LPC

楼主:
楼上V君

LPC内部flash有存储器加速模块,MAM,它的速度和RAM差不多,好像也只是针对内部Flash,对片外flash也只能望尘莫及

网友E:
这个问题是可以实现的.

你编写一个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我也在做这个项目,我的是片外FLASH,有SPI扩展的.

楼主:
不用改启动代码吗

网友F:
首先要将中断矢量从ROM中拷贝到RAM中,然后重映射到RAM则就能使中断处理到RAM中去读矢量

如果你想把你的程序全部放到RAM中话,那就要把FLASH里的程序全部拷贝到RAM然后重影射

楼主:
唉哈

如果你想把你的程序全部放到RAM中话,那就要把FLASH里的程序全部拷贝到RAM然后重影射

就是不会这个啊,噢,
就是不晓得把falsh里的程序全部拷贝到RAM,是咋子个搞法啊,
赐教?

网友G:
44b0有bootloader代码,网上google一下就有

俺只看过这个,对lpc系列的不了解
bbs.edw.com.cn上面有讨论这个loader的

网友B:
可能是我的ram速度慢?

〉或者你的flash速度慢?或者是总线速度设置问题
我也是用闪灯作的实验   一秒的延时   肉眼没分辨出来差别

网友H:
晕哦

flash的访问速度一般是70ns,ram可以到10ns,速度不是差一点

网友I:
用keil很简单的

网友J(2007-04-12):
分散加载文件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可以将绝大部分的RO代码搬运到RAM,
但是就是不能把所有的都搬运到RAM,
因为至少搬运代码自己不能把自己搬运到RAM。

网友K:
晕,谁说“搬运代码自己不能把自己搬运到RAM”?

你不会不代表别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