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41 SPI接口问题

楼主(2007-02-09):
请问LPC2141在与SPI接口的串行FLASH相连接时,数据收/发线上需要上拉电阻吗?
SPI1口的SSEL1能否作为LPC2141对SPI从机的片选信号配置为GPIO口使用?(datasheet中只对SSEL0口的此功能做了说明,未对SSEL1做说明)
谢谢!

网友A:
SPI接口不需要接上拉电阻把

网友B:
RE

1、不需要上拉电阻;
2、可以作为GPIO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