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在SRAM和FLASH中调试的区别

楼主(2007-02-12):
在ZLG的开发板上都是有个跳线选择在SRAM中调试还是在FLASH中调试,在自己的试验板上我也加了这个跳线,调试过程中我也经常在FLASH中调试.请教周公在硬件调试通过之后,要做正式的板子的时候,这个跳线是否还要保留,谢谢

网友A:
RE

如果产品的代码是固化在FLASH里的,就不需要该跳线。

区别在于,RAM不能断电保留程序代码,并且程序执行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