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H-JTAG找不到LPC2138目标板

楼主(2007-02-13):
用H-JTAG可以找到周立功的EASYARM板子,连到自己的LPC2138的板子,H-JTAG检测不到芯片,用示波器量晶振两个脚的波形,发现XTAL1有11.0592M的正弦波,峰峰值3.88V,XTAL2有11.0592M的正弦波,峰峰值6.48V。JTAG电路与周立功相同,也量过板上的连线都是通的。

恳请指教!

网友A:
用ISP试一下,看是否可以检测到

可能是加密了。用ISP试一下,看是否可以检测到。若能就用ISP察除,再试JTAG

楼主:
ISP提示通信失败!

救命。

楼主:
原理图和印制版图

哪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救命!

网友B: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用ISP可以擦除,烧写程序,但是不能用JTAG(特别说明:芯片没有加密),后来重新换了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分析认为:
    对于一个芯片来说可能会出现部分引脚烧坏/坏掉的可能,以前用CPLD也出现过此类问题。

楼主:
isp通了,但JTAG死活不通

救命!

楼主:
调试后,改过的原理图

ISP通,JTAG不通,恳请指教!

楼主:
JTAG电路和周立功的完全一样啊,救命!

楼主:
放假了,春节后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C:
reset

为何没有复位电路,TCK好象不该接地。

楼主:
谢谢回复,CAT1025就是复位芯片

TCK的接地电阻去掉也不行.

楼主:
焦急等待中,急人!!!

焦急等待中,急人!!!

楼主:
量了下电压

接上EASYJTAG-H,上电,量我的板子,RTCK引脚电压为0V,量周立功的板子,RTCK引脚电压为3.3V,其它JTAG引脚电压相同.

救命!

网友D:
RE

把您自己的板子上的2138JTAG接口焊上引线,接到我们的开发板上。
注意将我们的开发板上的PACK板取下来。如此调试下试试。

楼主:
打电话给周立功,说可能是焊接时RTCK引脚损坏

两块板子的问题都一样,难道都坏了!!
!
救救我!!!

楼主:
只有不停的UP

楼主:
UP

去掉RTCK的下拉电阻(4.7K),RTCK上有2.4V的电压,接上电阻则变为0.

救救我!!!

网友E:
RTCK

复位时检查RTCK的电平是否为低,,为低才能进入TJAG调试状态

楼主:
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F:
我的也是这样的

我的板子JTAG也是这么做的,用的好好的没有问题,不过我的板子上没有R4--R8这几个电阻

网友G:
可能和复位电路有关系

我这有两块板子也遇到同样问题,有的时候还好使,大多时候都不行。如果用阻容复位电路,JTAG肯定不好用,必须用复位芯片。JTAG走线太长太乱似乎也有影响,但不太确定,还需要大家共同发现!

楼主:
第一次画PCB,请各位看一下是不是PCB没画好造成的!!!

万分感谢!!!

楼主:
又要下班了,再顶.

网友D:
RE

请问您按照我提供的方法做了吗?

楼主:
to zlgarm

没有按您说的方法做,PACK板不好取,并且也没明白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D:
RE

我提供的方案,思路是:
用我们公司的板子的JTAG电路来检测您自己的芯片。如果能检测出来您的芯片,并且能进行调试,说明您的自制板,JTAG电路接口和其它部分电路有问题。
检测不出来的话,说明您的芯片或许有问题。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您的自制板和我们公司的板子共地,然后把ZLG开发板上的PACK取下来,再连接开发板的JTAG电路接口到您的CPU上。

取PACK板,只取几次还是绝对没问题的。您找一块平坦并且有一定宽度的片状物作杠杆,在PACK板的四个角都撬一下,注意不要撬弯了可能被当作支点的开发板上的插针。

楼主:
谢谢

按您的说法,是不是需要从LPC2138的引脚上飞线出来?

引脚飞线肯定不好飞,并且意义似乎不大,JTAG电路本来很简单.

不过还是试一试!!!

谢谢!!!

网友G:
你逝试我的帖子《关于lpc213x的一点发现 》里面的方法

楼主:
TO OET

谢谢,P0.31悬空就对了.

楼主:
再次感谢OET

网友H:
我遇到这个问题,不过以经搞好了.

方法也跟楼上提的一样.不过也是试过几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