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的问题

楼主(2007-02-27):
看了lpc2210的资料,上面说:BOOT1:0=01 选择引导 CS0 控制的 16 位存储器
                                                      BOOT1:0=11 选择引导 CS0 控制的 16 位存储器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阿?

网友A:
RE

BOOT1:0=11 选择引导内部flash。

网友B:
2楼的,你看的是2214的文档吧

在2210里面为了兼容2214的引脚定义,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

网友A:
re

谢谢楼上的指正,2210是没有内部flash的。

2210不能以BOOT1:0=11的方式选择内部FLASH,但又必须响应BOOT1:0引脚值为11的输入——所以在BOOT1:0=11的时候,给出选择CS0控制的16位存储器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