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0怎么没有LPC2142等芯片

楼主(2007-02-27):
(无正文)

网友A:
re

请使用NXP推出的新款ISP软件:
FlashMagic Ver 3.39.175。
请到http://scn.nxp.com下载。

网友B:
用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即可

用FlashMagic速度太慢了!

网友C:
RE

用新版的 V2.2.3吧,可以下得到了。

网友D:
那儿可以下载新版的 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那儿可以下载新版的 LPC2000 FLASH UTILITY V2.2.3??

网友E:
在www.zlgmcu.com上搜索isp即可

网友F:
不过以后还是得用FlashMagic的

尤其是想玩23xx和24xx的

网友B:
下载地址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070”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070

网友E:
关于FlashMagic软件设置LPCARM ISP问题

T1/T2虽能控制,但问题还没解决~~~
设置T1=50mS,T2=250mS,Baud Rate=28800,interface=None(ISP)
但是ISP(P0.14)在ISP操作期间还是电平抬高了~~~

凑合用吧~~~速度虽然慢一点,但支持器件和COM口较多.

再者注意选取加密位时,要修改STARTUP.S文件,使0x1fc位置空出.
; Enter the C code

                IMPORT  __main
                LDR     R0, =__main
                BX      R0
;以下加入代码使0x1fc位置空出
                  WHILE . < 0x200
                    DCD 0xffffffff
                  WEND
这样即可随意点击"Set Code Read Prot",以使FlashMagic能在0x1fc处写入0x8765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