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公向量问题。

楼主(2007-02-28):
;中断向量表
Vectors
        LDR     PC, ResetAddr
        LDR     PC, UndefinedAddr
        LDR     PC, SWI_Addr
        LDR     PC, PrefetchAddr
        LDR     PC, DataAbortAddr
        DCD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_Addr
这是你们在ads模版中的向量表,可是在keil生成的向量表中         DCD     0xb9205f80  被定义为nop指令。我的问题是:不是说中断向量和为0!
但是keil里这样中断向量和不时就违反这样的规则了吗?
请给解释一下!xiexie

网友A:
RE

芯片复位后,首先执行bootloader。
要根据bootloader的处理流程来判断0x14处填写的值。

比如,LPC2200系列芯片的bootloader要通过检查0x14处的值来决定是否运行用户自己编写的程序。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填写 DCD     0xb9205f80  。

但不同芯片的bootloader是不同的。要看具体芯片的bootloader是如何处理的,要确定这一点只要做试验就知道了。

网友B:
ISP软件可能会帮你干这件事的

你可以写个简单的程序,将地址0x14里面的内容读出来,然后通过串口发出来看看?

楼主:
??

我指的就是LPC2200 我是在keil中查看反汇编才发现向量和不为零,0x14不为0xb9205f80!而是nop指令所生成,但程序可以正确脱机运行,希望周公给看看

网友A:
re

LPC2210/2212/2214 复位时会执行BOOTLOADER。

当用户代码位于片外bank0时,BOOTLOADER不会检查用户代码是否有效。

楼主用的芯片是LPC2210吗?2210是没有内部FLASH的,所以BOOTLOADER不会检查向量和,用户代码自然能脱机运行。

网友B:
看看这个讨论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v=&ID=2033379

网友A:
re

如果不用ISP,是需要注意我在5楼发表的帖子的。
做过了实验,如果用H-JTAG烧写程序到LPC2214的内部flash,累加和不为0则用户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

谢谢oo提供的资料!原来nop指令是正确的!“keil realview, 是ADS的升级版。只要将Reserved Vector 保持为nop即可,不必计算累加和,累加和由flash utility计算.”

周公做的用H-JTAG烧写程序到LPC2214的内部flash的实验
应该是用的你自己的ads模版?
另外我想说ads的rv是2.0的,而keil的rv都已经3.0了!而周公还在使用ads!
是不是有点。。。。~~~!据我所知ads都是学习使用,做开发的话好像很少有人用!希望你们在keil上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网友A:
RE

谢谢您提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