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深入浅出ARM7-LPC213X/LPC214X》翻译存在问题

楼主(2007-02-28):
上册中关于伪中断描述的情况1(113页),完全看不懂,看了英文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E

欢迎指出具体的问题所在。谢谢!

楼主:
我认为应该这样

情况1:一个程序即可作为中断处理程序又可作为普通的子程序,那么它在作为普通的子程序时,系统则必需要保证该程序被调用前中断是被关闭的。
       该程序利用这个限制来决定它是如何被调用的(能过检测SPSR 的I位),从而选定一个适当的返回指令。如果该程序因为接收到一个IRQ而进入时
       而此时正在执行MSR的关闭中断的指令,那么SPSR的I位就会被置位,那么该程序就不会认为它是通过IRQ来调用的。

原书最明显的错误是:the latter case 译成"之后"

网友A:
RE

谢谢指正。
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您又有空和精力的话,也麻烦您多多指出。工作中确实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我们也是在一点点地努力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