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ad例子的算法

楼主(2007-03-01):
(无正文)

网友A:
re

ADdata = ADDR;     //读回数据
ADdata = (ADdata>>6) & 0x3FF;   //取数据的6到16位
ADdata = ADdata * 3300;         //参考电压为3.3V,乘3300是扩大了1000倍,单位变为mV
ADdata = ADdata / 1024;        //10位的ADC,计算每一LSB的电压值要除以1024

//最后两条实际上是这样的: ADdata*Vlsb,其中Vlsb表示一份的电压是多少,ADdata的值就是表示有多少份Vlsb,
//而Vlsb=3.3/1024(V)=3300/1024(mV),就是ADdata = ADdata*(float)3300/1024,
//为了避免浮点计算,又要保证计算精度,所以拆成了两句

楼主:
o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