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6的CAPTURE功能抗干扰过不去!!!?????

楼主(2007-03-01):
用来计数,一打干扰,就多记一些数据,,
现在郁闷了,一会儿半会的也找不到解决办法..
谁了解??,,帮忙呀
thanks a lot

网友A:
加一个双稳态触发器,对输入信号整形。

楼主:
加过74hc14,,但是改进不大。

真的很无奈了,,也不知道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B:
再加个小电容~~~

关键要看最大计数频率是多少了.

网友A:
从我们的使用情况来看,CAP是相当准确的。

应该不会是CPU的问题。
用一个标准的信号源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在调试时CAP是在运行的,要使用断点加全速运行来读取和观察数据。

网友C(2007-03-31):
我的也有类似情况

,CAP是没有问题,只是容易受干扰!经常误进中断,变频器一启动就有很大机会进入.
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D:
注意管脚上的处理:

输入信号--->小电容(试频率而定)--->7414--->下拉电阻--->LPC

这样可能会好很多。

还有,如果你的是输入是从干扰源引进来,做做光藕隔离还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