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再请教周工,捕获中断问题

楼主(2007-03-02):
    器件用户手册及周工的书我都多次看过了,就如您回复的一样。我只是想区分上、下沿中断,以便做不同的处理。
    我在EASYARM2131的捕获例程中,在中断内读取key2的引脚电平,按下和不按下key2,IO0PIN分别是0x727dffcf, 0x727fffcf, 说明P0.17分配给cap1.2后还是能用IO0PIN读到外部电平的,请周工再次帮我确认一下。
    因为同时要用8个CAP,所以没法再用另8个IO脚用来查询电平。
    谢谢周工回复。

网友A:
RE

这一点不能确认,数据手册里写得很清楚了。不推荐这样使用IO0PIN,一旦使用可能会导致其它意想不到的移植性、可靠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