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开发板,在ADS内为什么不能申请全局数组?

楼主(2007-03-08):
#include "config.h"

uint32 data[240];
int main (void)
{
    uint32 j;
    for(j=0;j<240;j++)
    data[j]=j;

    PINSEL0&=0xFFFFFF00;
    IO0DIR=0x03;
    while(1)
    {
    IO0CLR=0x03;
    IO0SET=0x03;
    }
    return 0;
}
此程序不能运行,如果把uint32 data[240];放到main()函数里面,则可以运行,为什么不能申请全局数组呢?谢谢。

网友A:
不能吗?

 是可以啊,模拟运行试过,是可以的。此时没有板子,没有试而已。

网友B:
我一致都这么在用(ADS中)

我一致都这么在用(ADS中)
你的提示甚么错误?

楼主:
我也很晕呀.

Why?

楼主:
已解决了哦

因为LPC2131的默认的RAM设置太小了,设置大点就可以了。

楼主:
Thanks Miss 潘

Thank you.

网友C:
EasyARM2131的开发版

我用的是EasyARM2131的开发版,我在安装EasyJTAG仿真器的时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DBT Warning 00139:Connecting would halt the processor",这个问题书上有提示,现在已经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的仿真器就没法用!
  在这请求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