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DBE Warning 00041:”——EasyARM2131的开发版

楼主(2007-03-09):
我用的是EasyARM2131的开发版,我在安装EasyJTAG仿真器的时候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DBT Warning 00139:Connecting would halt the processor",这个问题书上有提示,现在已经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这个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的仿真器就没法用!
  在这请求帮忙!谢谢了!!

网友A:
RE

有可能是并口设置的问题,请您查阅一下安装手册。此外,在其它机子,台式机上试一下。

楼主:
我都改bios设置了,也在其它机器上试了!

我都改bios设置了,也在其它机器上试了,还是不行啊!
同样的问题,我见别人也提过,但是一直没找到答案!

网友B(2007-04-2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串口设置按照说明设置,为什么还调试不好

网友A:
hero_0810

驱动安装好了吗?
能不能让别人帮你看看驱动的安装方法,然后让他来在其他机上装一遍?

可能Jtag路径不能被AXD识别,所以连不上。把路径指向了EasyJTAG所在的目录,把那些文件拷到ADS安装目录下的BIN目录。

楼主(2007-10-15):
问题已解决

用光盘自带的easyjtag-h驱动,周立功以前的都是easyjtag,现在的是easyjtag-h,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