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JTAG-H不能 识别LPC2364 内部FLASH

楼主(2007-03-09):
现象:   JTAG-H不能 识别LPC2364 内部FLASH
工具: 使用 周立功  EASYJTAG-H 和 H-JTAG V0.4.3
操作: H-JTAG  可以复位芯片,可以识别 ID  启动H-FLASHER 选择 LPC2364
      在H-JTAG FLASHER 中的 PROGRAMMING 点击check 出现 超时有一些错误出现....  可以在RAM中仿真,使用flash magic 可以识别芯片,可以擦除flash 下载程序. 在擦除flash后 H-FLASHER 还是不能识别.在使用H-JTAG V0.3.2中不选LPC2364 选择其他CPU 如 LPC2119 使用 check 可以读出正确读出ID但提示不匹配. H-JTAG V0.4.3 选择其他CPU 如 LPC2119 使用 check 不能正确读出ID  使用使用该工具识别以前自己的LPC2119芯片 可以正确识别到内部flash 也可以擦除.

自我分析: 在H-JTAG 中调试LPC23xx 使用的DRIVER2 是正确. 同时H-JTAG V0.4.3  的DRIVER1 和 H-JTAG V0.3.2的DRIVER1 是否不同.在JTAG-SETTING 中 选择了 ntrst 输出 反相.使用PIN2作为 ntrst
         对于ZLG的 EASYJTAG-H RST 为何没有输出, 在电路中为何悬空.

网友A:
RE

将其他引脚悬空,使之成为一个最小系统,其中RTCK接个4.7K上拉试试。最好重新安装最新版本的H-JTAG,不安其它版本的H-JT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