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有关ARM代码的大小与8位单片机的代码大小的疑惑!

楼主(2007-03-14):
ARM是32位的,而51单片机是8位的。
如:有一个Flash大小为8KB,存ARM代码的话是不是只能存 8KB/4B 条指令??
                        而存8位单片机代码的话能存8KB条(1字节)指令??

  换句话说ARM的Flash空间大小是否只能相当于8位单片机Flash空间大小的1/4呢??

网友A:
ARM一条指令能处理32位数据,8位单片机一条指令只能处理8位

8位单片机中有多少指令是一字节的?

楼主的比较没有意义,应该用执行同样的任务进行比较;如进行两个32位的数据相加。

网友B:
RE

光说指令占用的空间,一条ARM指令确实是要占用4个字节的空间。51的汇编指令有的是一个字节,有的2个字节。一条ARM指令占用空间比一条汇编指令占的大。

可是ARM能接高达几GB的存储器,51是不行的。

楼主:
多谢两位指点,我还想确认一下!

   我以前完成一个项目用的是NXP的P89C51RDxx,Flash有64kB,但是现在快不够用了,我现在想用LPC2148 ARM(512kB Flash)来实现一个新项目,功能要比以前的项目要多一点(主要增加触摸屏和USB Host),用P89C51RDxx单片机写的话肯定超过64kB了(大概100kB)。请问用ARM LPC2148 自带的512kB Flash够吗?周工能否给点建议啊?谢谢!

网友B:
RE

512KB肯定够了。

网友C:
没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