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看UCOS中间件,数据队列的时候有个问题,希望谁来回答一下。

楼主(2007-03-14):
Queue->MaxData = (SizeOfBuf - (uint32)(((DataQueue *)0)->Buf)) /
                         sizeof(QUEUE_DATA_TYPE);      /* 计算队列可以存储的数据数目 */

其中(uint32)(((DataQueue *)0)->Buf))是什么意思?
是指空结构体指针指向结构体中的成员吗?

参考内容:
typedef struct {
    QUEUE_DATA_TYPE     *Out;        /* 指向数据输出位置         */
    QUEUE_DATA_TYPE     *In;         /* 指向数据输入位置         */
    QUEUE_DATA_TYPE     *End;        /* 指向Buf的结束位置        */
    uint16              NData;       /* 队列中数据个数           */
    uint16              MaxData;     /* 队列中允许存储的数据个数 */

    uint8               (* ReadEmpty)();/* 读空处理函数*/
    uint8               (* WriteFull)();/* 写满处理函数             */
    QUEUE_DATA_TYPE     Buf[1];        /* 存储数据的空间           */
} DataQueue;

SizeOfBuf是Buf的字节长度。
QUEUE_DATA_TYPE是指可定义的数据类型可以Uint8,Uint32,等。
Queue是DataQueue型结构体。

网友A:
这是计算结构体中Buf之前的成员所占用的空间大小

楼主:
LS的大哥能否详细一点小弟愚昧。

这个语法没有问题吗?
(uint32)(((DataQueue *)0)->Buf))

网友A:
没有问题,这是一种经验和技巧。

如果去访问(((DataQueue *)0)->Buf))那就问题大了。这里只是使用了它的值。它的值代表了buf成员对结构体头位置的偏移。

楼主:
谢谢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