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8+ucos-II)系统中串口通信影响脉冲计数

楼主(2007-03-15):
上次关于JTAGL联不上目标板的问题在ZLG的帮助下解决了,表示感谢!现在有个新问题:ucos-II + lpc2138,11.0592的晶振,有一个9600bps的串口通信,有两个端口使用定时器/计数器捕捉脉冲下降沿,脉冲计数频率最高5K,现在发现通信的时候影响脉冲计数,10000个脉冲要丢失5个脉冲左右,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楼主:
串口通信

补充一下,串口通信采用中断发送/接收

网友A:
mm

记得外部中断  要配置比 串口中断高点

网友B:
RE

LPC2138的计数器计数外部脉冲不需要中断就可以进行的。这种情况下,计数器计数外部脉冲跟串口是否产生中断毫无关系。

注意要选择计数器模式。配制好CTCR。

楼主:
脉冲计数

版主,能否再详细点提示,谢谢!

楼主:
有两路脉冲

版主,我这里有两路外部脉冲进来,计数器只有一个,怎么办?

网友C:
自己做软件中断嵌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