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两个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03-15):
  1. LPC2210,说BOOT1:0的设置引导不同的存储器,那么是不是在上电后,假设BOOT1:0=01,则系统自动设置MAP=11,然后到0x80000000取指令?
   但是如果我将程序下到RO=0X40000000,想利用内部RAM调试程序,我该怎么做?是不是不可以,因为BOOT1:0的配置,好象没有引导内部RAM的.

   2.而2104是不是一上电就从FLASH,0X00000000取指令,那么又怎么进行内部RAM调试的呢,假设我将程序下到RO=0X40000000,系统上点后怎么引导呢,怎么到RAM去指令?

网友A:
RE

不知您是否有看过我给您的回复。

您说的从内部RAM引导程序是什么意思呢?

1:如果您是说一上电就从内部RAM引导,而不是从FLASH引导
首先,要知道RAM是不能在没有供电的情况下保存数据的。
那么上电时刻T0-时,RAM里本来就没有代码,那么上电时刻T0+需要找到程序引导时,RAM里仍然没有代码。
如何引导?

2:如果您是说上电后,在内部RAM里调试程序
那么我在链接里给您的回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page=1&t=2466319&tp=%u7A0B%u5E8F%u600E%u4E48%u5728%u7247%u5185RAM%u8C03%u8BD5

楼主:
re

我把调试和启动的概念弄混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