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我在做外部中断实验时的问题

楼主(2007-03-15):
关于外部中断的INT0电平中断,《基础教程》上也有这么一段例程,
PINSEL1=(PINSEL1—0XFFFFFFFC)|0X01;
EXTMODE=EXTMODE &0X0E;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设了电平中断却不用EXTPOLAR说明是低电平中断还是高电平中断呢。如果不设的话是否高低电平都会触发中断还是怎么样。
《实验教程一》的外部中断试验一中也是如此。

网友A:
RE

有一个外部中断极性寄存器EXTPOLAR,里面有选择低电平还是高电平触发的位。这个位默认值是0,也就是选择低电平触发。

外部中断试验一的101页也说得很清楚了,“若信号保持为低电平,中断标志会一直置位”。

楼主:
明白!

也就是说所有的寄存器在复位后如果没有进行操作的话一般都是复位值对吗?

网友A:
RE

上电复位后,还没有运行用户程序时寄存器里的值就是复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