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arm

楼主(2007-03-17):
怎么smartarm用lpc2292的cpu驱动240*128的液晶模块,那么慢a。
我把Fcclk设置为60m左右,连液晶都没反应了。只能设置为40m
什么回事?急a。

网友A:
慢慢查

1,液晶反映慢〉?
2,例程有时间关系?

网友B:
re

您要自己看一下液晶的数据手册,看看它的时序。外设的速度比CPU的速度慢得多,所以会有响应的是否及时问题。

所以要设置好BCFG和Fcclk。否则液晶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