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GUI_TEST1

楼主(2007-03-17):
周工:我买了你们的smartarm2200。但是用里面的
ARM嵌入式系统基础教程第8章_嵌入式系统开发平台LG_GUI应用例子GUI_TEST1
其中的32*24的字符串函数GUI_PutChar24_32不能用a
。

网友A:
有错误,改一下

代码有错误,改一下吧.下面是我改过的,供参考.周工希望你们从错误中学到更多东西:)

   for(i=0; i<32; i++)                        // 显示共32行
   {  for(j=0; j<24; j++)                    // 每行共24点
      {  /* 若当前点为0、8、16点,读取点阵数据 */
         if( (j&0x07)==0 ) font_dat = FONT24x32[ch][i*3+(j>>3)];
         /* 设置相应的点为color或为back_color */
         if( (font_dat&DCB2HEX_TAB[j&0x07])==0 ) GUI_CopyColor(&bakc, back_color);
            else  GUI_CopyColor(&bakc, disp_color);
         GUI_Point(x, y, bakc);
         x++;
      }

      y++;                                    // 指向下一行
      x -= 24;                                // 恢复x值
   }

楼主:
re

怎么没有常用的16*16的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