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一个被许多人多次提到但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_2131_jtag

楼主(2007-03-17):
我在安装EasyJTAG仿真器的时候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
"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从本论坛本栏首页看到尾页,发现很多人遇到跟我的一样的问题!

同时也看到许多网友提出的解决办法,大体有这么几种(但没有一种管用):
1.BIOS设置问题,参考书改一下;
2.换机器试试,换过了,结果一样;
3.ADS软件安装问题,重安一下,我都安过n遍了,但是没用!

我实在不知道改如何办才行!

网周工等高手指点!
我的邮箱:hero_0810@163.com
QQ:382339388

网友A:
re

打个电话来吧,沟通一下,争取解决问题。020-22644383。

网友B:
调试

我是给板断电,用镊子给储能元件放电,RESET脚放电时间要长些;再上电,运行,基本会正常;大家不妨一试

网友C:
JTAG不能联接问题解决

请确定你的JTAG为EasyJTAG还是EasyJTAG-H?

若为EasyJTAG请在“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430”下载EasyJTAG1.06驱动,解压到“X:…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在AXD软件里的"choose Target"项里添加驱动,重启ADX软件即可。

若为EasyJTAG-H请在“http://www.hjtag.com/download/H-JTAG%20V0.4.1.rar”下载,安装之后将H-JTAG.dll这个文件拷贝到“X:…Program FilesARMADSv1_2Bin”在AXD软件里的"choose Target"项里添加驱动,重启ADX软件即可。

经过这样设置若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应该不会出现类似错误。

楼主(2007-09-12):
已经解决

我曾经是按书本上一步步做的,现在才知道,书本上是easyjtag,而我的是easyjtag-h。

现在根据xeixiu_z先生的提示,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

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