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20给我当头一棒!!!!

楼主(2007-03-27):
在**中所有菲利普的芯片都是头8字(4字节为一字)累加和为零作为判断用户程序是否有效的标准,于是就这样写了程序:(我用的是GCC,没有用ADS)
_start:
  B      Reset
  B      Reset
  B      Reset
  B      Reset
  B      Reset
  .long  0x9DDFFFFD
  LDR    PC,  [PC, #-0xFF0]
  B      Reset

Reset:
......

在LPC2103,2214,2138等有内部FLASH的片子上跑都很正常,用了LPC2220后,这样就不行了,无法启动程序!!!!, 就这个问题折腾了近一个礼拜,打了不少电话,最后没有办法只好买了一块开发板,把附带的程序反汇编出来看,一句一句的对,最后却得出这样的结果,真是一个大坑呀!
以下是能够启动的代码:
_start:
  LDR    PC,  Reset
  LDR    PC,  Undefine
  LDR    PC,  SWI
  LDR    PC,  Prefetch
  LDR    PC,  DataAbort
  .long  0xB9205F80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

Reset:
.long    SystemReset
Undefine:
.long    SystemReset
SWI:
.long    SystemReset
Prefetch:
.long    SystemReset
DataAbort:
.long    SystemReset
FIQ:
.long    SystemReset

网友A:
早就晕了

网友B:
不一定都是0xB9205F80~~~

楼主:
奇怪

不一定都是0xB9205F80,的却,因为程序都不是一致的,但所有的资料上都是: 头32字节的累加和为0, 上面的程序明显违反了这条原则
估计在片内ROM中还进行了其他判断,不然第一个启动程序就应该是对的

楼主:
请周工解释一下这种现象

这样能运行
_star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LDR    PC, DataAbort
  .long  0xA3400FF2
  LDR    PC,  [PC, #-0xFF0]
  B      SystemReset

SystemReset:
.......

这样不能运行
_star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B      SystemReset
  .long  0xA3C00FF3
  LDR    PC,  [PC, #-0xFF0]
  LDR    PC, FIQ

FIQ:
.long    SystemReset

SystemReset:

网友C:
这个

只是说自己不熟悉工具了

隐约记得isp工具也提供了自动计算功能。

网友D:
这是相对跳转和绝对跳转的区别,也就是B指令和LDR指令的区

不能启动的代码是因为reset位置不确定,在内部Flash跑时就在启动代码后面,在外部flash跑时,地址就远了。
而能启动的代码是因为reset的位置固定,就在异常向量表的后面,而在这个地址上再放SystemReset程序的地址,虽然这个地址也会因为flash位置不同而不同,但是它不在累加和计算范围内。

楼主:
楼上不要误导人

楼上,你所说的只有“它不在累加和计算范围内”这句话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