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关于开发板的bank0,bank1设置

楼主(2007-03-28):
我用的EasyArm2200的开发板。课程过半,回过头来发现还有一些地方不清楚,比如RAM/FLASH的BANK0/BANK1的设置问题。

设Flash 为bank0时要将ads里的起始地址设为0x80000000;
可是为什么设置RAM为bank0时,要把ADS的起始地址设为0x00000000;
不是bank0分配的地址空间是从0x80000000开始么,RAM为什么要例外!

网友A:
malaohu

    外部RAM设为Bank0时,其调试入口地址是0x80000000.

楼主:
可是试验中跟你说的不一致阿

比如GPIO输出控制试验中的讲解是这样的:
当DebugInExram时要设置bank0~RAM,并且Flash0 中的Start Address设为0x00000000。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bank0对应的地址为0x80000000么?为什么这儿不设为0x80000000呢?还是因为这儿就是用的片内RAM调试的?或者跟mem_b.scf有关系?

网友A:
malaohu

  没有不一致啊,图片中说的是Flash 0 而不是BANK0。那个选项指定FLASH存储器的地址空间。bank0的地址空间是由硬件连接方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