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94 CAN 中断通道

楼主(2007-03-31):
CAN, LPC, pc, AN
请问LPC2194 CAN 中断通道是如何分配的,看了几个LPC2194 手册,为何不一样啊,恳请指点!

网友A:
armlee

  请将您提到的几个“不一样”的LPC2194手册列出。一般都只有数据手册、使用手册两个版本的。涉及到CAN 中断通道如何分配的知识,应该是在使用手册里,可以考虑看一下使用手册的中文翻译,还是看不懂的话,请将问题明确描述给我们的CAN技术支持,或者在网上发帖。

楼主:
LPC2194 CAN 中断通道

说法1:(PHILIPS 单片16/32 位微控制器-LPC2194)
CAN1:20,21
CAN2:22,23
CAN3:24,25
CAN4:26,27

说法2:(LPC2119/2129/2194/2292/2294 使用指南)
CAN1:20,26
CAN2:21,27
CAN3:22,28
CAN4:23,29

楼主:
LPC2194 CAN 中断通道

经实验说法2:(LPC2119/2129/2194/2292/2294 使用指南)
CAN1:20,26
CAN2:21,27
可以正常工作。但CAN3,4 不知为何不可。

网友B:
也做这块

楼主:我也刚开始在LPC2194上做CAN通信,以后一起学习啊!

网友C:
TX 和 RX的排列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