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00系列的AD怎么老是出问题?

楼主(2007-03-31):
模拟信号经过电压跟随器后接入LPC2200,结果外部电压降至0V时,芯片脚上的电压一直到不了0V,最低到0.7V左右。
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LPC2200总是这么不稳定,我可是怕了!!!!!!

网友A:
进程

  请您先不要轻易下结论。
  您说的换一个芯片,是指换一个2200芯片?有多不稳定?10个芯片里,多少个出现这样的问题?有问题请联系我们的销售和我们的技术支持,可以得到最快速的解决。

网友B:
试验阶段烧掉若干个芯片都是正常的

要看是否稳定还得到正式的生产工艺来确认。
现在的片子抗破坏的能力要比原来差了不少,最早的i8031好像是3um的工艺,现在都是0.13了,每个pn结能承受的功率下降得太多了(1万多倍),即使现在的芯片比原来的设计增加了很多保护电路也还是不如原来的芯片皮实。
但是这个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应用开发的工程师必须学习去适应它,否则就不是你淘汰芯片而是行业淘汰你了。

楼主:
是换一个2200的芯片

10个芯片里,全部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是受不了了

楼主:
芯片AD部分有问题?

我是想问问,到底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为什么电压调不到零。

网友A:
进程

   芯片自身的AD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的。毕竟还有其他的人也在用。我们天天在用EASYARM2200。可否劳烦您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020-22644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