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2200使用LPC2292问题

楼主(2007-04-01):
我在空的CPU pack上焊上了LPC2292,插到开发板上

外部FLASH的出厂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无法用JTAG调试,出现
"No disa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
(我没有改动原来在LPC2210上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在片外ram调试)

我怀疑是芯片被加密.想用ISP软件察除 flash ,但是ISp不能和开发板通讯(换成LPC2210后可以,说明开发板没问题).

新买的LPC2292,本身就加密了吗?

还有怎么擦除FLSAH.

希望周公指点!!

网友A:
aut_maple

  新买的芯片本身一般不会加密。擦除FLASH,用JTAG和ISP都可以。能用JTAG调试2210么?

网友B:
选 debuginflash 可以用JTAG调试

网友C:
re

我跟楼主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自己的板子,用的是2292,目前板上只焊了2292和串口芯片,还有复位芯片。
用JTAG下载程序到片内FLASH,提示error 0x40001e00!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
ISP访问不到2292:(p0.14已经被拉低,晶振工作正常,电源供电正常,复位电压为高电平)

网友A:
LZ

  把波特率降低试试看。
  此外,请确认是连接到2292的串口0引脚。根据ISP的协议用串口调试软件发命令给2292,观察其回应。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网友C:
re

波特率降低后也是这样。串口是接到串口0上。
串口发送信号后,2292能接收到这个信号,但是发送没信号。是不是2292坏了?不过这个是新的2292

网友A:
luky133

    您是如何得知2292能接收这个信号的?您用串口调试软件发个数据给2292,然后观察其回应。在这么做之前,看一下ISP的协议,不然您不知发什么。而资料已经在链接里给了。

楼主:
aut_maple

2292的确是可以收到串口数据的.这个我用程序测试过,当接收到有效数据后蜂鸣器会发声.

这几天有一段时间,我把CPU上的焊盘加固后,就正常了.串口有问题的那根引脚,用万用表测通短是没问题的,但是可能刚开始是有几欧姆的电阻,并很快消失.可是,好象正是这一点异常,导致2292的串口不能工作,可是2220却可以.

至于这里面的原因,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我想是肯定的2292的这个引脚对信号的质量要求很高.从我的经验看,如果这个引脚问题,片内flash是不容易写进去的.

楼主:
aut_maple

但是今天好象又不正常了

可能是自己焊的CPU,质量不可靠.

想问问,ZLG公司 ,还能不能买到 空CPU PACK.这个算是玩坏了

呵呵

网友D:
调线,注意调线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