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公M2020-N20模块,想使用一点片内RAM资源该如何办?

楼主(2007-04-01):
(无正文)

网友A:
yutu2

  使用多少片内RAM资源和你的代码有关,跟芯片没关系。芯片只要能装得下您的代码就可以了。至于代码占用空间的大小,您可以看一下编译链接后的输出结果。

楼主:
.......谢谢

周公我是想修改模板的分散加载文件 定位代码到内部ram 不知会不会影响系统的稳定

网友A:
yutu2

  如果定位得当,便当然不会了。您参考一下在内部RAM调试的分散加载文件,多做几次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