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UART实验二:(

楼主(2007-04-02):
UART实验二快把我折腾死了:(

我正在用easyarm2200作串口实验二。首先声明,我已经使能IRQ中断,并且跳线设置也是完全正确,并且UART实验一我可以出结果,证明硬件没有错误。可是我用光盘上自带的程序还是调不出结果。于是我考虑是不是程序出错了。

我又打开是 smartarm 《实验教程2》的扩展实验pdf,上写到要加#include "stdio.h"。
问1:加这句什么用,我加了还是没有结果.
问2:发送结果时是一个一个发的呢,还是8个数一起发送(应该是一次输入8个数吧,加空格么)?结果显示和书上的配图应该一样么?为什么我的没有显示呢。《基础实验教程一》的配图发送数据为“30 31 32 33 34 35 36 37”,而〈实验教程二扩展实验〉上的配图为“abcd1234”到底哪个对吗?!如果abcd1234对的话,串口如何区分1234是一个还是2个3个4个字节?

我已经一个星期了,都弄不出来,恳请周工指教!!!

网友A:
malaohu

一次输入8个数字,一起发送。

网友B:
是几个一起送应该看你对UART0的FIFO是怎样配置的

书上的例子是把UART0设置成每收到8个字节(在U0FCR寄存器中设置)就产生一个中断。比如设置成8个字节,那UART0就要收到8个字节才会产生中断,不然就会一直等着了(这是我的理解)。你要是设置成4个字节,那就四个字节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