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在做周工USB-EEPROM实验时,需要装USB驱动呢?

楼主(2007-04-02):
为什么在做周工USB-EEPROM实验时,需要装USB驱动呢?

不太明白,为什么有的USB Device不需要装驱动就可以直接使用,比如,读卡器之类,有的USB Device需要装驱动才可以使用,比如周工的D12,和一些相机....

网友A:
这个问题你们最好去问微软,为什么他们要越俎代庖?

当然微软做好了方便了不少人,但也养出不少懒人,不动脑子的人。

楼主:
平常人

  这个不是我想要的答案。如果你知道其中一点原因,何不稍微指点一下,而不是像全世界都欠你钱似的这样....

网友B:
USB设备种类太多了,MS做了几个如HID类,

存储器类,赶不上硬件发展,新的设备类就要自己带驱动,MS没做

网友C:
就是种类太多了.没办法全部自带

楼主:
Re

刚才看了看 USB-EEPROM的驱动程序,驱动中设备描述符为:0xDC,即诊断设备类,应该是PC(USB-Host)操作系统没有自带这些不是很常用设备类的驱动,所以要装上相应设备类的驱动
而像读卡器之类,属于大容量存储类设备,USB鼠标键盘属于HID设备类,这些都比较常用,所以操作系统有自带这类设备的驱动,就不需要安装了

不知道理解对了没有,哈哈

网友D:
microlab

你得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