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usb-eeprom实验中0xFD命令的疑问

楼主(2007-04-03):
在EasyARM的USB-EEPROM实验中,有一个0xFD命令是来读取芯片ID的,但是我在PDIUSBD12的数据手册中,根本没有找到有0xFD这个命令?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我就从来没用过这个命令.也许是内部使用的命令,未写入手

楼主:
Re

嗯,估计这个是用来测试 PIDUSBD12芯片是不是正常用的
~~~~
如果用的芯片是PIDUSBD12并且正常的话,那么读出来的ID一定会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