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easyarm2131开发板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07-04-03):
按照《深入浅出arm7》第39页到41页设置的但是下载程序时老是弹出

DBE Warning 00041: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 box call failed

请问怎么解决,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dandangl

友情支持一下
我的2131JTAG很好用
但是看不出来你的问题在哪里
你看看帮助里有没有这个问题的描述吧
要么就耐心地重新按照说明连一次,十有**会成功的,可能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或者版子没连好

网友B:
dandangl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t=1673368&tp=DBE%20Warning%2000041%3A%20An%20unspecified%20Debug%20Toolbox%20call%20failed

网友C:
JTAG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用的是H-JTAG驱动吗?如果不是的话,你试一下,也许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