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的TXD脚驱动能力如何,能直接驱动LED吗?

楼主(2007-04-03):
想接一LED,当串口发送数据时让LED闪

网友A:
001friend

  驱动LED不是问题,驱动能力不够再再加上拉之类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人眼不知能否察觉到这么快的闪烁?
  假设比特率为9600b/s,那么串口发送一个数据位0的时间不过100us左右,而人眼的视觉暂留作用都是几十毫秒级的了。估计应该没法看得出闪烁吧!LZ不妨实验一下。
  其实您完全可以用另外一根引脚驱动LED,然后用延时程序令其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