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终于解决easyjtag不能连接问题,详细说明

楼主(2007-04-03):
买到周工的smartarm2200后一直没敢动,老老实实的看完了所有的例程后昨天
开始做第一个和开发板有关的实验
按照试验要求要把所有跳线设置好
然后make
    debug
在AXD环境中选option项设置 目标参数
选中easyjtag.dll后确定
结果果然如说明中所说出现第一个错误
点connect mode选  attach
点restart 后  出现第二种错误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d
当时蒙了,怎么回事啊,就这样来回的折腾一直到晚上12点还是不行
就想,算了,明天再说吧
今天上网一查,原来好多兄弟和我一样,但是我在论坛里面搜索所有的帖子
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如何解决的方法
周公的官方解决方法是设置并口为spp方式
但是有好几位兄弟和我一样,就是在xp里面没有设置spp的地方
我做了三年网管,各位可不要怀疑我不会设置端口,嘿嘿
最后,我就在google里面查spp端口到底怎么个定义
终于给我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spp端口 地址范围  0x378--0x37F
这就好办了,只要把它用到的资源设置成这个就可以了阿
所以

经过我多次试验,确定在 设置LPT端口的时候要在
1、端口设置-->启用旧式即插即用检测  打勾
2、资源    -->使用自动设置          把勾去掉
3、资源    -->设置基于--> 下拉菜单中选择(基本配置0000---0005)
           中的一个使 (输入输出范围)为 0378--037F
好了
这就是我做的所有的工作
如果还有什么地方说的不是很明白,请大家补充
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A:
supersunny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补充一下,是在设备管理器的LPT端口里设置。

网友B:
我按照这样做了还是不行

我按照这样做了还是不行
CMOS里有SPP的设置的

我总是有这个,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d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