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如何在ARM中实现软件复位?

楼主(2007-04-03):
如题:请问如何在ARM中实现软件复位?

网友A:
Re

将PC指针指到0x00000000地址就OK了

网友B:
meizimu

    推荐用看门狗溢出复位。令PC=0来实现软复位很可能是不行的,ARM不是51。51不需要考虑处理器模式的问题。而且即使是51,也不应该只把PC指向0来实现复位,至于原因,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除了看门狗之外还有没有比较好的软复位方法呢?

除了看门狗之外还有没有比较好的软复位方法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