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EasyArm上位机在做UART0通讯时的问题

楼主(2007-04-09):
EasyArm上位机在做UART0通讯时,我用的是COM1口,JTAG调试,但是在上位机按照书上的要求我输入16进制的数据点击发送没有任何反映,接受字节数目为0,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EasyARM软件里换成别的串口比如com2试试。

我当时也有这问题的,后来发现我的串口原来是com2

网友B:
charleszha

检查下线接对没有。该跳的线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