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我有个挺白痴的问题,精确延时一毫秒

楼主(2007-04-10):
    这样的程序可以找得到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么写。
    比如51里,如果外部晶振为12MHz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20;j++);
      }
    那delayms(1)就是1ms(肯定是大约).为什么for(j=0;j<120;j++)这句里j是<120呢?到底能延时多少是要看汇编后的汇编指令有多少条吧的?

楼主:
我又去网上找了找

到底能延时多久是要看汇编指令。
要是特别要求精确还不如用定时器算了。

网友A:
re

给一个方法,一般C编写工具都有软调试,里面有计算执行时间的东东,只要跑下就看出用了多少时间。

网友B:
ntman1985

    建议使用定时器。依赖于汇编指令的延时,可移植性很低,一旦时钟一变,设备一变,就面目全非。

网友C:
既然要精确使用定时器才是正途

网友D:
在51内

定时器可以延时很精确的1毫秒,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