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问题大了,eastjtag不能正常调试,郁闷!

楼主(2007-04-05):
http://www.blogcn.com/u4/36/89/nuaaarm/blog/56331472.html
(运行图片在我的blog里面)

主窗口没有显示startup.s源程序,太郁闷了,一郁闷就想玩游戏,心都散了。
这几个图标分明是链接是没有问题,这才是最严重的问题,该死zlg晚上不上班,,
时间本来就不多的。。
怎么就是过不去呢。。。
再仔细研读,
书上有话:
对于有的pc机,eastjtag不能正确链接开发板,总是弹出错误的对话框
(从图可以看到开发板貌似已经连接上了,只是调试出错?),这时可以:
1)检查并口是否链接可靠(不可能)
2)检查并口是否接有软件狗(不可能)
3)重新给开发板上下电(不可能)
4)另外,在pc机的coms这只里面将并口设置为spp模式,设置并口的资源为378H~37FH(打印机能用,不可能)

楼主:
谢谢

周公,晚上还在吗?急望指点,谢谢

网友A:
不一定非用JTAG呀

其实如果对ARM熟悉,用ISP调试就足够了,ISP可以下载程序到RAM中,然后在
RAM中运行,这样就可以随便控制CPU了,有了这些还要什么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注

谢谢楼上,小兄!
刚买了easyarm2200
isp是可以控制。但是学习嘛,有东西不会那就白花钱了。是不

楼主:
环境

已经添加了2200new的工程模板
2.  使用
    在AXD调试环境, 打开"Options->Configure Target...",弹出"Choose Target"窗口,在"Target Environments"框中选择"EasyJTAG..."项。
    点击"Configure"按钮,进入"EasyARM Configuration"设置窗口,在"ARMcore"项中选择相应的CPU型号。在"Halt Mode"项中选择Halt and reset。

    在进入AXD调试环境,有时会弹出"Fatal AXD Error"窗口,此时可以点击"Connect mode...",然后选择"ATTACH ..."项确定,再点击"Restart"即可。接下来就可以使用"File->Load Image..."加载调试文件进行JTAG调试。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lpc2210五片内flash,不能进行isp编程,

书上原话:
lpc2210五片内flash,不能进行isp编程,
这句话的意思是:
isp只能对片内flash编程,不能对片外flash编程的》》?
正解??
那对于easyarm这部分功能等于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