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LINK 连接问题!

楼主(2007-04-06):
KEIL ULINK 驱动成功了,为什么在Target的Options的Debug的Settings里不能看到ULINK的Serial号,还有其他的几项都没有!!! JTAG是好用的,在别的机器上就能找到!! 有知道的,告诉我一下原因,谢谢~~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是计算机USB问题吗?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

经常是一会好一会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关掉然后等个10分钟,再试一下,然后可能好可能还不好.我都给郁闷坏了.
USB一定是好的,在硬件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keil Ulink设备正常.
如果说目标板问题,那我jtag口不插入目标板,也是有时找不到有时找得到 jtag adapter,那个serial no,ulink version device family 经常死活不出来.

神啊,帮帮我吧!!

崩溃中......

网友B:
软硬件 兼容问题

    检查 ULINK版本 及KEIL FOR ARM  软件版本

网友A:
..

版本问题?请问没这个问题的版本号是什么?

我的:
IDE-Version:
uvision3 V3.31

Tool Version Numbers:
Toolchain Path:    BIN30
C Compiler:         ARM/Thumb C/C++ Compiler, RVCT3.0 [Build 942] for uVision [Full]
Assembler:          ARM/Thumb Macro Assembler, RVCT3.0 [Build 942] for uVision [Full]
Linker/Locator:     ARM Linker, RVCT3.0 [Build 942] for uVision [Full]
Librarian:          ARM Archiver, RVCT3.0 [Build 942] for uVision
Hex Converter:      ARM FromELF, RVCT3.0 [Build 942] for uVision [Full]
CPU DLL:            SARM.DLL       V3.01
Dialog DLL:         DARMP.DLL       V1.11f
Target DLL:         BINUL2ARM.DLL       V1.19
Dialog DLL:         TARMP.DLL       V1.11f

网友C:
把时钟降低到200k,甚至50k试试看

网友A:
降时钟没用

必须重新启动机器,有时还需要把jtag头先与目标版脱离,先找到jtag后再接到目标版上,然后上目标版的电才能使用.
Ulink version:V2.10
仿真器是zlg买的

网友D:
thinkers

很可能是驱动问题,KEIL ULINK3和KEIL没有装好。迫不得已的话,也可以重装系统试试(不推荐,毕竟重装系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