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中断问题

楼主(2007-04-06):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用LPC2100做中断实验时,一直不能触发中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是不是还要加载什么的,或者是要设置什么

网友A:
renwoxing2

晕,不能触发中断的原因可多了,您就这样草草地说不能触发中断,别人怎么回答啊??

可能原因有如下:
1.是不是正确设置了你想要触发中断的功能模块,如Timer等等.
2.是不是enable了VIC中断使能
3.是不是有写自己的中断处理函数,并且设置了相应的中断寄存器
4.如果你使用了周工的实验模板,你是不是加入了类似的语句:        XXX_Handler HANDLER XXX_Exception

等等.....

楼主:
RE microlab

说实在的,我还真不知要加哪些。我用的是周公那里的程序,还望大家请教

网友A:
renwoxing2

那你就多看看那本基础教程先...

楼主:
RE microlab

看过了阿,完全按照书上说的那样,但就是不能触发中断

网友B:
任我行2

    找一个现成的中断例程实验一下。

网友C:
不能中断的原因可多喽

1.你硬件上的设置对不对?就是那些跳线
2.中断不仅要芯片的中断使能还要器件的中断使能,还要设置VIC(比如分配VIC通道,设置中断程序地址)等东西
3.你把ZLG光盘上的程序拷过来试试。

楼主:
RE

硬件倒不清楚,不过中断使能之类的倒有,而且我完全是用周公提供的例程,例程有没错就不知啦,因为没有光盘,都是用书上的。现在不只是外部中断不行,连定时器中断也不行,还望大家指点

楼主:
RE ntman1985

你说的那些跳线的连接指的是跟按键的连接吧?这个有连接的

网友D:
中断总开关没有打开!

CPSR的I位是否设置正确,在InitStack最后或InitStack之后的任何地方用程序设置“MSR CPSR_c,#0x5f”

楼主:
RE jxxyzb

总中断也有开,还是不行!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阿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啦

网友B:
renwoxing2

    在中断子程序处设个断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