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周工时钟节拍的问题

楼主(2007-04-12):
请问uC/OS-II操作系统中的时钟节拍与单片机中的机器周期有什么关系?我看书上说时钟节拍是一种中断,一秒钟发生很多次,那么每次发生只是检测是否有时钟节拍中断发生还是每次都执行一次时钟节拍中断服务程序?单片机的中断应该只是每次检测,如果有中断发生才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我是这样理解的。我把书上相关的内容都看了,但感觉还不是很理解,请周工帮忙

网友A:
jlsong1983

跟机器周期没有关系的。
可以这么理解:
时钟节拍就是一个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每隔一定时间就发生。
定时器如何不断地按规定时间间隔产生中断?你查一下51的书里定时器编程的部分就明白了。

楼主:
我明白了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