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居然没法让LPC2366 工作?

楼主(2007-04-12):
ISP 能下载,但就是没有反映,死的!已经换了一片芯片 了。呜呜......

网友A:
TRUE_ARM

    从最小系统入手一部分一部分去检查问题,不能指望敷衍过去。

网友B:
TRUE ARM卡看来要改成 FALSE ARM了

程序进到Flash以后,还要去用JTAG看看运行到哪了。

光换芯片有啥用!!!

网友C:
你这样做

有ISP就可以调试了,你这样做:
1. 能狗编制一个最小的串口发送程序,不必使用中断,只管向外发送数据即可
2. 把这个程序发送到RAM,然后在RAM中运行,(ISP软件有这个功能)你可以调整串口输出的内容,以确定发生了什么问题,造成不起动
重复上面的过程,不断完善这个程序,就可以最后确定问题产生的原因

网友D:
写个最简单的IO输出方波就能确定问题

写个最简单的IO输出方波就能确定问题

网友E:
找keil提供的最简单的程序来看看,怀疑是运行的地址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