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Thumb下中断处理程序怎么写?

楼主(2007-04-13):
(无正文)

网友A:
好象在keil CARM下可以支持__irq....不知道你什么环境

网友B:
cgi

    一进入ISR就是ARM模式了。

楼主:
Thumb下ISR

使用Thumb C 编译器怎么写中断处理函数呢?一中断就是ARM模式,而编译出来的代码是Thumb指令

网友B:
cgi

你的意思是说,进入了ARM模式还要执行THUMB指令?这是做不到的。如果做得到,那就没必要强调进入ISR时需自动切换为ARM模式了。

楼主:
zlgARM

我的意思是在ADS建工程时选择了Thumb Executable Image,怎么来编写一个ISR,还是要写ISR就不能选Thumb Executable Image?

网友B:
cgi

做个实验吧。观察一下生成的目标代码(汇编代码)是什么。看看编译器如何处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