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菜鸟问题,莫笑话~~~

楼主(2007-04-14):
我是初学者,最近要做一个项目,要用到ARM,以前都是用单片机,现在看arm几天了,总觉得太复杂,尤其是存储器,启动代码等汇编语言很是艰涩难懂,但是为了赶时间,买了周工的easyarm2200开发板,希望能走接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
1、我如果在easyarm2200的实验板上把我所做的项目调试通,那么再按照easyarm2200的硬件连接保留最小系统和外扩的flash,sram(型号均相同),重新刷板,这样可以吗?我听说easyarm2200的NORflash在出厂前设置了程序。
2、在系统内flash调试、在系统外flash调试和在系统外ram调试有什么不同?我是说,是不是这几种方式只是在用jtag调试时不同?而用isp将程序烧到flash里就没什么不同了?
3、最后程序烧到flash后在flash运行还是在ram运行,它取决于什么?在哪个文件里设定?
4、在单片机编程中,中断处理编程只需在编译器里声明关键字即可,这在arm编程中怎样实现,比如串口接收中断,最好能举个例子

我是菜鸟,请多多关照
请哪位大虾给尽量详细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fdy2007

    请把《ARM基础教程》和《ARM实验教程》的目录都看一遍。学习ARM不要急,心态越急,越学不好。
    看一下目录就心里有底了。可以根据你项目的需求来规划学习计划。也可以打个电话来,让我们的工程师在你的学习安排上提供一点过来人的经验。基本的概念最好还是先看书,因为看不懂再问我们,这样更有针对性。

楼主:
嗯,我看看有啥不懂再问你吧,其实我也想慢慢来,但是项目不等人啊,偏偏我以前都是用单片机,没用过arm,我是帮导师做事。

网友B:
我也是自学ARM的

    以前我自学过51跟AVR,其实学了ARM后觉得ARM跟8位的单片机区别也不大。把基础教程看一看(不用全看的,看前几章有个大体的感觉就可以了,后面讲得很具体的章节可以先不看,比如UART、计时器等,这些你可以用到时再看,还有讲汇编指令的也可以先不看)。然后按照实验教程上讲的把开发环境先搭建起来,把前几个很简单的实验做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如果跑裸机的话,ARM并不难。
    以后开始做跟嵌入式系统有关的实验时会感觉有点难,这是因为对EasyARM2200用的uC/OSII这个操作系统不熟悉,这个时候最好是去看看邵贝贝翻译的那本讲uC/OSII的书,同样是先看前几章,对这个操作系统有个初步的认识,然后针对做实验时遇见的uC/OSII的函数再去书中查阅。
    随着实验一个个的做下去后,你会也很快发现ARM虽然跟8位机区别不大(个人感觉),但是有的地方还是比较难理解的。比如存储器映射那块儿,我花了好多脑筋才想明白。想明白时的感觉很爽。。。
    等到你要开始研究系统的移植、启动代码时,《基础教程》里讲的东西可就得认认真真的再好好看看了,比如汇编指令、ARM的中断等等。(其实启动代码、系统移植这些东西,你要是只是用来做项目的话,直接用ZLG的就可以,不用自己来。。。)
    不要冒进,按照《实验教程》一步步来。
    PS:其实《实验教程》上的实验也不是每个都得做,比如后面的PWM、RTC等,还有综合实验,如果用不到,你可以先不做。

再来回答一下问题:
1.不清楚。。。因为没有试过,我也只是业余爱好。。。
2.有不同的,比如你的FLASH是外扩的,EasyARM2200上就有一个外扩的FLASH,如果想把程序烧到这个FLASH中去,就得用“在系统外flash调试”来编译,并且将板子上的跳线设置正确后再来下载程序。
3.不知怎么回答,不理解“运行”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系统会不会把程序调到RAM中再来运行”吗?(我也比较菜)
4.关于中断的问题,请先去看《基础教程》,然后做《实验教程》上的中断的实验,串口的接收中断是可以在相关寄存器中设置的,我记得串口的第二个实验里就用到了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A:
ntman1985

你说得很好!
大家一起讨论,有人指点了,学会ARM很容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初学者可以考虑和别人一起学。

楼主:
ntman1985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